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07):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300的plc,cpu是313-2DP,用的是usb接口,在连接可访问节点或在线时老是出现提示“在线:编程设备、PC的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率或中断”不知道是哪一步出现了错误  参数设置我都选择默认值的   正确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各位大神  求帮忙  谢谢!

网友A:
编程电缆的指示灯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usb线缆上的三个灯?那三个灯都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