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光纤收发器的各个焊脚什么功能,哪里能找到资料?

楼主(2015-12-07):
这种光线收发器大多直接焊接在PCB板上。
我想知道它各个焊脚的功能。
还有,这样的光线收发器是不是直接把光信号转换成同等脉宽的电信号,把电信号转换成同等脉宽的光信号???
不知道里面有没芯片编码或者对信号进行处理。
求解答!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怎么注意,也想了解。

网友B:
应该有专业的人士解答一下。

网友C:
PDF就有这个原理图了,外行的也看得明白

网友D:
只使用过光纤收发器,没有了解过其内部的原理与核心电路。
猜测就像焊接在电路板上的网线端口的插座一样,只是一个接插件的转换座,应该还有对应的光电转换的集成电路处理芯片或者光电处理的电子元件在电路板上进行后期的处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联系楼主花费资金购买成品的光纤收发器拆卸进行钻研和仿制。

网友E:
就是个发光二极管和接收管,由外部电路控制导通关断就可以了,引脚就是电源,接地和输出。资料去看安华高的

网友F:
里面当然有电路,要不然怎么,外部引脚就是提供电源,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G:
就是个光电转换模块啊 哪里是收发器 淘宝有

网友E:
回复 网友G:
T代笔发送。里面是发光二极管。R表示接受里面是光接收管

网友H:
没有见过这样的宝贝!等待专业人事讲解。

网友I:
型号是:HFBR-1521Z,HFBR-252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