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变频器为VFD-M型,控制输送速度,现在想用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能设定、监控运行频率、电流等,用哪中触摸屏性价比好些?

网友A:
具有485通讯功能的应该都可以吧。

我用过MCGS和KINCO的直接和变频器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大工程!
我的是小改造,两条线并列,4个0.75kw的输送电机,打算选一款同是台达的触摸屏算了。

网友B:
台达的应该很容易连接自己的变频器

网友C:
一般如果都是台达,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