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机器有一年多了,主回路大电容炸裂,整流桥损坏,继电器烧连,更换上电显示正常,母线电压显示正常,运行母线电压上升接近30V,停机母线又降到正常,,这个变频器母线电压采样取自开关电源二次绕组,怀疑开关电源问题,检测各个支路电压正常,3844输出波形正常,把母线电压检测全部换掉无效,替换新板无效,变压器也换掉了,也没用,各位大神求给思路

网友A:
检查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楼主:
这个没有外接

网友B:
大电容炸裂,有没有清洗线路板?

楼主:
板子很新,没有氧化的问题

网友C:
二次侧稳压取样一般在5V上。电源带载后别的绕组电压会往上升,正常呀

楼主:
它不是根据平均电压来计算的,而是根据电压峰值来相应换算出母线电压

网友D:
报警吗?母线电压的实际值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我只能说楼主你太钻牛角尖了

网友E:
对呀,只要不报警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F:
这个靠变压器检测母线本身就不是很准吧。

网友G:
没有啊,这是我另一个账号,故障已找到,功率板排插有短路,更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