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7):
问下各位大大,电机的高速轴,
我用霍尔开关测定电机转速,然后电机因为工艺原因用的滑差电机,滑差电机控制器,现在改了下控制器可以用模拟量控制。

可以用设定转速,然后pid控制模拟量,控制转速吗?原理来说

网友A:
可以控制,电机转速通过模拟量反馈,然后PID比较设定值和反馈值再次输出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