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PLAN出现问题

楼主(2015-12-07):
想安装EPLAN,出现了:“我在安装Eplan P8时,出现对话框“没找到源文件,D:\Eplan_P8_PRO_EN_CN_ALL_CRACK\
ElectricP8\P10Bin.cab.请确定源文件存在”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软件 不行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不行啊   你下的什么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Electric_P8_2.1.6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这里有安装成功的软件可以一试,也是2.16版的

网友C:
使用默认安装路径,如果不行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