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泵 上下限设置

楼主(2015-12-07):
如上图内容所示。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变频水泵上限是额定的50或60Hz,下限有没有通常的限制,不低于某个程度?

网友A:
这种情况频率多数是设置30-50
当然要看实际情况
要是30还高于设定的压力值那么就只能继续下调
【方案】
智联协同快速建图系统中的TSN技术应用

网友B:
这个值依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有的水泵电机就算35HZ都不作功。
还有50HZ 变频器反而只耗电不做工,需切换到工频或多工一变,只要检测到超压或变频只耗电不做工即可丢工频泵只运行变频。
【方案】
能源危机引发财务压力,FLIR产品助力节约企业成本!

网友C:
是啊,水泵和风机是有下限频率的,太低的话就没作用了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从 Zone 0 到云端的无防爆隔离光栅通信

网友D:
水泵如果是加了止回阀,而且是往高处打水,最低至少是30以上-35HZ,不然,根本不出水,上限一般就是工频运行了,以前我搞过这种恒压供水几年,有简单的直接就用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在变频器直接设置一下就行了,稍微复杂点高级点就是PLC加模块控制变频器,具体的你可以根本现场情况来调试,从30HZ慢慢往上调,看压力表的情况,出水端是否有水,与客户的要求是否相符就行了,低于30HZ,不用考虑了,泵基本是不出水的,而且长期低于30HZ,泵会发热!
【方案】
资料下载 | 《致力于打造无控制柜自动化方案的可插拔式系统解决方案:MX-System 》

网友E:
低于30HZ不出水了,第一次听说,也就是不会继续上压了?改天试试!
【方案】
使用压缩空气时节省能源和成本|维萨拉(Vaisala)

楼主:
供水在高处,用水点在低处。
也就是我最好从35Hz开始尝试咯?
为什么说过低的频率会不出水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供水在高处,用水点在低处。
也就是我最好从35Hz开始尝试咯?
为什么说过低的频率会不出水呢?
你看一下水泵的运行曲线即可明白,没有可以百度文库
【方案】
ABB的有机物监测仪提升了水厂处理过程控制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

网友G:
今天又学习了,谢谢分享心得
【方案】
图尔克 仪表控制室中节省空间的以太网信号连接

网友H:
看一下变频器PID调节说明书怎么设置吧

网友I:
下限要工具现场情况来调

网友J:
看上手册

网友K:
用变频器上的PID就能解决啊,变送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设置变频器的给定值。

网友L:
恒压供水,最低频率就是放置在水压维持压力下限恒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