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beijer变频器BFI—P2,在查看参数时,有一个参数无意中误操作被修改,且锁住无法再改回,该参数左边出现锁的图案,求解锁方法。注:parameter lock处设置是unlocked。关系单位生产,十分紧急,求前辈指教。

网友A:
呵呵!估计是定义了访问代码…
耐心看看说明书有祥细介绍的…

网友B:
话说这也太寸了?怎么就把这个密码锁功能给激活了呢?再说了,这个变频器的密码锁功能编的不好,容易被误操作,应该是反复的确认才对。怎么能一不小心就启动它了呢。

网友C:
无意操作偏偏锁住,实在服了!
估计你有意操纵的话肯定变频器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