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想买一台达SX系列PLC,输入为0-5V模拟信号,想用SX2系列控制,可是说明-5V--+5V不支援什么意思,-10---+10V又可以,这就不懂了,-10V----+10v的变化已经包含了-5V-----+5V的范围呀?
  谁能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了解。
单从字面来看,电气意义上,-5V~+5V包含在-10V~+10V内,不存在元件安全上的问题;而从信号意义上,可能存在与PLC内部对应值关系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是这样,按我的理解是,-5V--+5V的对应点应该就是-500---500了,也不存在在这个范围内就没有输出了吧

网友B:
试验出真知,接上试一下就全明白了。

网友C:
呵呵;也就是说PLC不支持设定成-5V~5V的量程;
当然你设成-10V~10V,然后信号是-5V~5V也可以用,那么是以损失分辩率为代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解释不错!

网友C:
如果用EX2的,20EX2与30EX2价格相差不是很多的话,是选后者的好,一是支持的输入类型多,另外分辩率也要高的多;
但你用SX2就没得选了;

网友D:
虽然包含了但是对应值的范围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现在还没买,在选型!!

网友E:
这是一个通用说明表,说明20的机器没有-5v—+5v这个档,类似万用表,没有750v,直接从500到了1000v

网友F:
此意思就是不支持这一选项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解释得很明白

网友G:
已经包含在之内了,值取一半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