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电磁制动器是通过线圈的通断电来控制离合器结合和分离,在使用电磁制动器的时候,我们需要随时对它进行调节,那么,在调节电磁制动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电磁制动器摩擦片经过长时间的运转后产生一定的磨损,使衔铁与电磁铁的间隙越来越大,弹力压簧长度伸长,减小,引起打滑。间隙过大时,则会影响衔铁线圈的吸合电压上升、衔铁不能吸合、容易烧毁其他电器原件。使用离合器时,检查转动皮带的松紧度,用大拇指按下大约15mm左右,调节到张力适合,过松时皮带会打滑,需调紧。
电磁制动器TJ-B-B1-B2

  电磁制动器调节时,需明确具体要求,若刹车间距调节过小,以至摩擦片未能够完全脱开,从而造成电机负荷加大或皮带打滑,机械部能够正常运转。若启动间距调节过大,离合器工作时线圈电压升高,易烧毁整流桥或离合器线圈。

网友A:
间距调节过大,离合器工作时线圈电压升高,易烧毁整流桥或离合器线圈这个倒时没注意过,也很少坏,调节间隙写得很好,不过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呵呵,没去总结

网友B:
这个平时工作中倒是真没调节过,一直工作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