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变频配电柜里的变频器上端加交流接触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不加有哪些弊病。

网友A:
为了节约成本,一般是断路器下直接接变频器。

网友B:
有故障信号的话可以切断电源,不加的话只有断路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配电柜里的变频器上端加交流接触器的主要作用有哪些,不加有哪些弊病。
有些工程师为了逃避设计风险,把设计变频器电路可能导致的不好的结果避免掉,就乖乖的听从厂家的说明书的任意摆布,说明书说怎么使用,就得怎么使用,一个螺丝都不敢节省,原因就是如果不按照厂家的使用说明来进行操作,厂家就有理由说是你的责任,从而导致工程师被老板破口大骂。
例如某品牌的使用指导书,楼主要是仍然有疑问,可以致电该品牌的售后服务技术支持进行质询。

网友D:
加一台接触器的话,发生 故障时,可以切断变频器的主电源。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侧加交流接触器,我理解主要是作为远程操作的开关使用。一般的,它与断路器作用相同。与断路器不同的是,接触器可以远端操作闭合断开。仅此。

网友F:
不计成本的话,就装一个,买一份不太划算的保险。

网友G:
就是为了不开电箱,也能关断变频器的电源。要不然周日或者过节休假,还在上电状态,其实上电状态也是不错的哦。要不然潮湿容易寝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入侧加交流接触器,我理解主要是作为远程操作的开关使用。一般的,它与断路器作用相同。与断路器不同的是,接触器可以远端操作闭合断开。仅此。
正解。

网友I:
装也行,不装饰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J:
接触器进线端一般只是主回路加装接触器供紧急情形切断主电源,杜绝变频器本体失控导致更大伤害发生

网友K:
主要是安全考虑,防止停电之后来电自启动。

网友L: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装,

网友M:
应当如2楼、6楼、12楼等所说;13所说情况,不知需否考虑。

网友N:
我觉得完全没这个必要,变频器待机用电又不多,而且变频器电源本来就不允许频繁启动。

网友O:
急停!没有比断电源更有效的。

网友P:
可以进行远控操作,我们这边有台柜子就是  变频器mm420的  这个接触器的一个常开点接进变频器  接触器上电 接触器就启动这样操作需要设置一个参数的 当时就是这个参数没有调试好让我设置了好长时间  难为死我了

网友Q:
以前记得有人讨论过着个问题  楼主可以在论坛搜一下

网友R:
个人觉得还不如直接装一个电磁断路器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个人觉得还不如直接装一个电磁断路器呢
这个可以有,安全省钱。

网友T:
工作时接触器吸合,变频器上电。

网友U(2020-07-21):
请教大家,一般变频器输入侧接触器应该怎么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