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内部压力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请问A点的压力和B点压力是否一样,B点的压力会不会比A点大点,因为B点还有水的自身重力。谢谢!

网友A:
是的,如果管道是水平的,两点压差可用
压差=密度*重力加速度*高度差
来计算。100的管道约为1KPa。

网友B:
一般介质的引力,也就是重力,在直径不大的管道里面,可以忽略不计的吧,毕竟影响不大,或者说占的比重不大。

网友C:
这个如果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忽略不记的 我们这边的管道 根本就只测一个压力点

网友D:
楼主要测多大直径的管道呢?什么介质?

网友E:
压力差肯定有
要是流速快的话就可以忽略!

网友F:
一般我是安装于顶部,也就是避开管道介质压力

网友G: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设计水库这个才重要

网友H:
B点的压力是比A点的压力大点。但是在管道上这样安装两块压力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解答,谢谢。

网友I:
差这么一点,要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