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会修这个的不

楼主(2015-12-08):
现场的说变压器有震动声,不是特别大那种。还有就是电流不平衡,运行没多久后不定时跳空开,负载是石墨发热丝,没查出哪里故障,本人在深圳松岗,会搞的联系13686896514

网友A:
可控硅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B:
可控硅控制不良

网友C:
也可能是驱动不良。最好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或者6个可控硅坏1个。

网友D:
是热处理炉吗?

网友E:
这个SSR好修,驱动坏的几率小,模块坏的几率大,驱动可以调换着测试,另看看各端子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F:
小功率的可控硅调压器接触过,这么大功率的第一次见。

网友G: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可控硅有坏的啊。

网友H:
一致认为是可控硅问题
不晓得电流不平衡差异都有多少??
有些差异太大也会出现跳开关的!

网友I:
这是真空加热炉。先测量负载是否断路,变压器一次,二次是否接好,最后查看调功器。

网友J:
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如稳定应该没问题,查变压器,线路。

网友K:
应该是石墨加热棒吧
建议你脱线首先检测石墨棒电阻再处理

网友L:
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可先判断哪相电流异常,参照各位提示做作相关检查。

网友M:
先查负载再可控硅然后看触发板

网友A:
这个是一次调压 二次整流吧

楼主:
查出问题了,可控硅坏了一个,不便宜,450一个

网友K:
我以前在86年维修电弧炉,那个才是不好玩,因为当时还在高中呢,就那点物理知识偏偏敢去维修设备

网友N:
晶闸管处于高压、大电流、一般坏的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