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刚修了一台11G/15P的伟创AC60变频器,不运行,风扇不转,不接电机有交流声。
该变频器内没使用交流接触器,用了2个30A,线圈DC24V的继电器。排除了交流接触器发出的声音。
声音不大,但不知道交流声音是哪来的。(难道是整流桥给电容充放电的声音...)
该变频器用的是AC380V风扇。
变频器带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A:
变压器的声音吧

网友B:
电源有问题,负载重或者低频振荡!!!!

网友C:
对,交流声来自电感元件。比如,变压器,比如,电感原件(比如是电抗器),不一定是接触器线包。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正弦5.5KW的变频器,这是整流模块加七单管的机。故障是炸机、无显示。查就坏了整流3516。这个正常应该是先把整流模块安装到散热底板上,再把功率板装好,最后焊接。我是先把它焊到功率板上然后装上的。上好螺丝后试机正常,带电机正常,就是有啧啧声。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整流模块的五个脚已经因为中间的螺丝拧紧被拉出了两个脚,移动不大,没办法只好又换了一个3516才没了声响。

网友E:
看看有没有螺丝松动的现象!

网友F:
曾经遇到模块,发出兹兹声。

网友G:
可先判断一下声音,是不是2楼、3楼所说的情况等。

网友H:
开关变压器的声音,运行了也许会好些。

网友I:
天气冷了,可能是电容变质引起的啸叫。

网友J:
我用过老式内部用电源变压器的变频器,O(∩_∩)O哈哈~

网友K:
低频震荡?

网友L:
回复 网友C:
楼上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