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现在遇到的变频控制柜使用censily的回馈单元,最大电流60a,没有功率标记。由于没有使用说明书,没法对它进行调试。各位有没用过同款回馈单元的,求操作说明书。

网友A:
回馈单元?在实际应用中,好像都是有的品牌的变频器自身有这部分电路,把电机减速的时候产生的能量,回馈到电网。不过在现场碰到过制动单元加一堆电阻的。楼主,能把图片发个看看?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B:
第一,既然查到了制造商,为何不直接去寻求技术支持呢?

第二,如果这个东西,端子都不标注,那确实不咋地。如果标注了,直流输入和交流输出,就可以上电自行测试一下。注意,这玩意对电网的干扰反作用很大。所以,输入和输出都要加防护,比如电抗器之类的元器件。

楼主:
由于使用场合的限制,这边使用方式都是外接回馈单元的方式。品牌主要是加能和我遇见的这个。有时发电量非常大,变频器使用功率一般是45kw,55kw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制造商的具体联系方式打过电话也发过邮件。有如石沉大海。
第二:输入输出端子标记很明确,关键在于它的控制部分,部分参数不能以出厂值运行,需修改。

楼主:
回馈部分图片上传。恳请用过的师傅们能够提供说明书。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师傅提供线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已经顺利找到。感谢

网友B:
这就很难办了。除非有手册。其实既然是这样,换掉算了。制造商都没,以后的维修和服务也是问题呀。现在,这种东西能做的厂家很多。可以更新换代了。

看你那操作面板的模样,和现在的许多家产品都是一致的。起码硬件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册已按楼上师傅指点找到。感谢版主关注

网友B:
回复 楼主:
ok,这就好。不过这玩意,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加电抗器。没有电抗器,估计干扰太大。

网友D:
论坛里面还是能人多!

网友E:
这都知道,业务广啊。

网友B:
看操作面板挺眼熟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那里!我只是把楼主的标题一字不少的完整粘在度娘脸上,度娘很快就说出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也是第一眼看面板的时候感觉很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现在,度娘太厉害了,万事通。

网友F(2020-03-25):
楼主能否把说明书发我一份,万分感谢。dna200@163.com

网友G:
RGU-M3系列提升机专用型回馈单元是CENSILY公司研发和生产的新一代专用型能量回馈装置,该系列产品主要作用是提升机刹车过程中所产生的势能转变成与电网频率一致、相位同步的交流电压回送到电网加以利用,起到节能降耗的效果。该产品与变频器配合使用,可以代替目前普遍采用的能耗式制动单元,为负载提供所需的制动转矩,避免了耗能式制动因为电阻耗能发热所造成的能量浪费。
CENSILY公司电话0510-85163250

网友G:
回复 网友F:
CENSILY说明书已经发到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