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电流返回的值一个是零,另外两个电流值没有变化,最下面的关机后电流还有值。
现场仪表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是从现场仪表直接读取数据到上位机的吗?

如果是通过PLC或者其他中间设备读取,请检查这些设备读取值。

网友B:
是不是修改过程序
对应的地址被改变了?

楼主:
程序没有修改过,以前用的还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中间设备读的。
中间设备检查了,显示是正常的。
而且同时出现三个都不正常。
想不出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C:
有点像通讯中断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从中间设备读的。
中间设备检查了,显示是正常的。
而且同时出现三个都不正常。
想不出是哪里出的问题
请提供数据链采集的传送路径图出来,比如使用了何种通讯端口进行数据传输,使用了何种数据传输格式,数据传输的线路布置了多长,以及现场的走线环境。
比如数据传输电缆存在没有针对电磁环境干扰的预防措施,数据电缆线存在与大功率供电线路一起铺设的情况,中间设备的供电电源线与变频器共用一组电源线,中间设备的电源供电没有使用电源滤波器过滤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据使用的是模拟量直接传到PLC上的。
应该不是干扰,干扰的话数据应该是变动的,实际情况是数据没有变动。
停机了,数据还有。
同时出现6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PLC模拟量模块出现了问题?

楼主:
通信应该没有问题吧。
泵的启停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使用的是模拟量直接传到PLC上的。
应该不是干扰,干扰的话数据应该是变动的,实际情况是数据没有变动。
停机了,数据还有。
同时出现6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PLC模拟量模块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自己维修,使用代换的方法排除故障。如果联系外部维修,估计也是直接代换配件来进行维修,甚至直接更换掉完好的PLC控制器,原因你懂的。

网友E:
按图中所示故障,不是五号泵和六号泵信号错误吗? 如果现场仪表正常,检查一下之前是否存在过检修更换过线路的情况?

网友F:
组态程序的地址有问题

网友G:
用表测量一下输入信号的值4~20ma,如果正常,模块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一下,这是AB-PLC的什么模块,用于什么?
还有,上面的灯是红色的,表示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红色状态表明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组态程序有问题,这个可以肯定吗?
程序没有人动过,以前用着是没有出现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情况是六个泵都出现的问题。
准备去现场测量下模拟量的电流值,这样来排除下故障。

网友G:
你这个是通讯模块。是不是通讯有问题,数据没有更新?

网友H:
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是AB-PLC的什么模块,用于什么?
还有,上面的灯是红色的,表示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红色状态表明有问题?
应该是罗克伟尔的模块式PLC中的通讯模块,要理解模块上的指示灯的含义,需要获得模块机的使用手册,如果是英文版的,还得求助度娘的在线翻译软件。
一般按照模块机的型号和扩展模块的具体型号来上官网查询PLC的客户使用手册。

网友I:
看一下数据传输链,都经过什么设备?

网友E(2016-04-01):
问下 这个问题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