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5-12-08):
我想用三菱FX1N(或2N)编程,就是用一个按钮连续按5下(X1输入),输出端就有输出,同时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字5,如果连续按3下,就显示3,请问怎么用PLC编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三菱FX1N(或2N)编程,就是用一个按钮连续按5下(X1输入),输出端就有输出,同时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字5,如果连续按3下,就显示3,请问怎么用PLC编程?谢谢

计数器呀,将当前计数器使用7段译码指令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朋友出个程序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朋友出个程序吧,谢谢

算了,我这个档次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你的这个程序要求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朋友出个程序吧,谢谢
楼上都说得够明白了,就不动手动脑实践一下啊。是不是有程序还问有没有接线图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崇拜你,老大!

网友D:
难道又是试题

网友E:
自己不动手
永远是问题

网友F:
七段码 plc编程书上面有这个

网友G:
计数、显示,计数到、输出接通。

网友H: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I:
这个是入门知识,自己消化一下吧,简单的计数问题,别指望别人程序给你做好,电路图画好了给你,等你参加工作了要不要考虑别人代领你的工资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入门知识,自己消化一下吧,简单的计数问题,别指望别人程序给你做好,电路图画好了给你,等你参加工作了要不要考确实有道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朋友出个程序吧,谢谢

算了,我这个档次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你的这个程序要求太简单了。
大侠号幽默,支持!

网友L(2016-01-23):
x0→add k1 d0 d0
m8000→mov d0 k1y0
x1→rst d0
end
我也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