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大家好,我在光耦ACPL-K30T应用设计时遇到一个问题请帮忙给点建议
1、根据datasheet搭建电路,结果发现驱动的MOSFET不工作,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ACPL-K30T的应用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MOSFET是什么型号?是否选材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ACPL-K30T的V0+的电平是0V,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If电流多少啊,去掉mosfet有输出电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软件控制逻辑错误,V0+输出电压可以驱动MOSFET,谢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可能有的人没有这么试验过,对其过程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