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朋友两台台达VFD--B  3.7KW变频器让自己帮忙试用一下。到手后拆机做了清理并烘干,安装后用万用表测试输入输出无明显问题,通电试机,一台面板符号·数字全亮,风扇不工作。另一台通电后风扇工作,面板显示CF3.7。
   请问是哪一部分故障?怎样修复?
   本人接触变频器时间不长,尚未入门,恳请各位老师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第一台换电源部分电解,第二台换霍尔。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你所说的电源部分电容是指四个大的400V560uF电解电容?
霍尔传感器是指电动机接线端子下部的三个?
   初学乍练,请勿见笑!盼望你详细指点。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源部分电解最好全部换掉,估计都老化的差不多了。霍尔你说得对,就是那三个,其实就坏一个,量输出端电压可以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