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现接手一台欧瑞F2000的变频器,因为电机原因炸机,3120光耦合器坏了2路,以修复,测量六路脉冲正常,上一个新50安模块试机出现了一个奇怪故障,启动后输出电压用三个电压表现实瞬间400V左右瞬间又成为0V 电压来回瞎晃动,当频率到达23HZ左右时,输出电压在150V左右开始慢慢向上升,现在以排除是因为电源板而造成的故障,所以只能考虑主板,六路脉冲用的是ACT244,更换后无效,怀疑是主芯片周围的问题,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是因为存储损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无奈不知道此程序的厂家密码所以无法设置功率数,但是我只是猜测,现请高手指教,我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主板的那个部分是管理此类问题的。有没有资料什么的,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 `$ T" M) z'' @8 C( ~9 ]
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 m+ V0 w$ O5 ]; h- t2 ^$ P3 Y    密码在论坛上看到的 ,不知道正确与否,所以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

楼主(2016-01-14):
厂家密码在那一组参数我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