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日本进口设备带过来的变频器,是三相220V的电源,但是国内都是单相220V,如果把把变频器接上220V单相,控制电机的吗,变频器会不会烧坏?我试着只接了L1和L2,接入单相220V。。L3悬空不接。上电后变频器没有报警,很正常,手动运行变频器也没有报警。不知道接上负载电机的话,变频器不会坏掉吧,大家有这样接过线的吗,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变频器是富士的。

网友A:
一两个千瓦以下的应该木问题,大功率的会容易炸整流鸡的,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去…

网友B:
缺一相,一旦带载运行,轻则报警,电压低,重则炸整流桥。

网友C:
这个没试过,但觉得缺相运行不安全

网友D:
多少KW的?要不我换一台给你

网友E:
不是重载,是没有问题,经常这样试机。

楼主:
变频器是0.75kw的。我想把变频器用起来呢,不知道接单相带载运行可以吗?会炸模块吗,大家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F:
小功率的直接用单相AC220V供电没有问题,放心的用;

网友G:
可以弄个变压器380-220,如果手册上没有明确说可以接单相,还是觉得弄个变压器稳妥。

网友H:
1.5kw以下的没问题的。200w 400w好多连风扇都没有呢。我最近给客户换了个200w的木工机械也是用的单相电的。

网友I:
0.75KW的接220V没有问题。

网友J:
这让我想起我当时一个380的变频器接线成A  A  C竟然能继续使用,变频器没任何报警

网友K:
降功率使用,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让我想起我当时一个380的变频器接线成A  A  C竟然能继续使用,变频器没任何报警
你的肯定是小功率变频器,电机大于3.7KW的话早就报LV停车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比你说的稍微大一点点4KW的,没报警。但我没长久运行运行几分钟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M:
0.75以下的可以,再大的话加变压器吧

网友N:
1kW以下的,单相可以用,自己通电试试即可。不过我倒是推荐加一个三相的380/220的隔离变,花不了多少钱,但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形会更平滑。输出特性更好。

直接用可以;加一个变压器更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比你说的稍微大一点点4KW的,没报警。但我没长久运行运行几分钟就发现问题了
除非是空载或者负载低于额定30%以下,否则铁定报警停车!

网友O:
1KW以下的直接用单相电,接L1和L3

网友P:
还是加一台380V变220V三相变压器吧

网友Q:
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F:
呵呵;
富士的三相220V电源的小功率变频器,我们搞过上千台,也没有碰到一台因为单相电源供电而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R:
我来告诉你20年前我们这的使用情况:当时进口纺机上装有3相220V3.7KW的变频器带3.7KW电机,其中三垦MT-3.7主滤波电容是一个2200UF的,用户接单相220V运行,实际负载不到3KW,运行几年没事。另有安装富士E7S的也是一个2200UF主电容,就容易烧模块的整流桥。所以一般设备均配置三相调压器或380/220V的专用自偶变。

后来进口纺机电压等级适应大陆380V,安装富士E9S-4的400V变频器,主回路缺相时运行不报欠压保护,但容易炸整流桥部分及主滤波电容鼓包爆浆。

网友R:
另外大部分2.2KW及以下的220V级变频器,其整流桥实际安装的就是三相桥,但说明书上只要求在R(L)\T(N)端子接220V。实际使用在R\S\T任意接220V即可。当然可能极个别变频开关电源不是取的500V直流,是在R\T取的220V交流后,则必须接R\T.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0.75kw的。我想把变频器用起来呢,不知道接单相带载运行可以吗?会炸模块吗,大家有这样用过的吗

小功率的没事,大胆用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N:
1kW以下的,单相可以用,自己通电试试即可。不过我倒是推荐加一个三相的380/220的隔离变,花不了多少钱,但直流母线电压的波形会更平滑。输出特性更好。

直接用可以;加一个变压器更好。

隔离变太贵,成本高,用三相自偶变就OK了。

网友S:
小功率可以,但最好放大一档用

网友T:
为稳妥起见 ,大于一千瓦的还是接一380V/220变压器的好。

网友N:
回复 网友R:
说得对,三相自耦变也就百十元钱,功率很小。没多少钱。很好。

网友U:
0.75用单相放心使用,没问题的,坏了我免费帮你修

网友V:
小机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W:
不可以需要变压器

网友X:
不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