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6和7是接温控表模拟量输出,16和9接220伏电源,另外两根是控制电源24伏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比例阀??
应该还有一个模拟量信号调节开度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传说中的比例阀??
应该还有一个模拟量信号调节开度的吧
6脚和7脚么,楼主已经写明了。

网友A:
6和7是接温控表模拟量输出,那就简单了:
模拟量最小值与最大值对应最小开度与最大开度,当然也有个别厂家的对应关系是反的,但一般都是线性对应关系

网友C:
严格调法,有标准信号发生器吗?

网友D:
这是比例阀,盖子上会有接线图的,小黑盖拆掉下面是电路板

网友E:
按照比例来的啊,现在是不准还是什么情况,看起来是旧的

楼主:
1楼说的对是比例阀,是模拟量电流输入还是电压啊?

网友F:
看样子是比例调节阀,不知道是不是调节蒸汽的,温控表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开关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