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12-08):
维纶触摸屏MT506L,是RS422接口,怎么给笔记本电脑USB口通信?????

网友A:
USB转RS242转接线就可以

网友B:
是下载组态到屏里吗? 应该是232接口吧,这是老型号。

网友C:
买一个USB转232,然后在232的数据线串3K电阻跟触摸屏422接口连接;
再有就是直接买USB转422,但是这种相对较少,232或者485的最多

楼主:
买了个宇泰UT890的,可是通触摸屏连接不上

网友D:
触摸屏是232的,usb转接器加编程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