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干扰

楼主(2015-12-08):
k型温度变送器和pt100温度变送器共地会产生干扰么?

网友A:
两个传感器共地是什么意思?热偶和外壳是通的这个无异议,但热阻与外壳是不同的,他们不是共地的。信号的参考电位,在后面的电路里,是共地的可以。外壳接大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传感器共地是什么意思?热偶和外壳是通的这个无异议,但热阻与外壳是不同的,他们不是共地的。信号的参考电位,在后面的电路里,是共地的可以。外壳接大地。
我测量我手头的热电偶,发现热电偶电极与外壳是绝缘滴

网友C:
接地是不同设备之间消除干扰的有效措施,接地的方式和布局需要在现场加以调整,但必须保证接地体本身不含干扰源。
楼主问的不是传感器这类无源器件而是变送器这类有源器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那就更好了,抗干扰效果更好。有些场合,热偶是与外壳无法隔离的,比如测表面温度,热偶必须紧贴金属表面,中间无导热绝缘介质。

网友D:
这两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B:
其实不管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单台测量接地不接地无所谓,但是多台在一起的话如果都接地就会产生串扰!!只有那种对传感器采集部分完全是隔离电源的才基本没有影响!但是我见过很多带晶体管输出接点的,多台温控仪表采集信号共地甚至烧了PLC接点......

网友E:
用双绞线,隔离接地,一般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