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三相电流表数据如何在电脑显示

网友A:
看你准备仪表和电脑走什么通讯了

网友B:
一般电流表自带modbus接口,通过modbus实现电流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

网友C:
这种仪表你应该选用带485或者232输出,直接读取即可

网友D:
电脑上需要安装软件进行显示数据,常用的软件多数是工业组态软件,或者自己使用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进行编制出来一个应用软件也得。
因为电流测量仪器要连接电脑,需要仪器拥有数据传输的通讯端口,一般使用电子式电能表和电脑连接进行传输数据,或者直接使用有通讯功能得电流变送器也得。

网友E:
三相电流表是什么样的仪表呢?

网友F:
要选带通讯功能的仪表;

网友G:
首先电流表要带通讯功能,其次电脑要有相应软件

网友H:
通讯要有通讯接口,

网友I:
电脑上要安装组态软件或可以显示电流值的软件 ,电流表要能支持MODBUS通信 ,或其它通信协议 。

楼主:
回复 网友H: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I: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ZYX驱动程序系列Modbus通信协议(V1.0)三相电流表是上海卓一有限公司的,世纪星组态--仪表与电脑以通。无法读出3相电流
只读三相电流吗?还是其他的可以读出来?地址是否对呢?

网友J:
可以加个电力监控仪表和电脑来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