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单相变频器炸了

楼主(2015-12-08):
ABB355变频器0.75KW单相变频器8台放在一个柜子里,外部380V供电。因现场在更换其他设备时,不小心把送给该柜子的零线断掉然后没接。送电直接爆掉两台变频器。
一台送电后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
另一台就直接送不了电,说送上就直接调空开,我让现场人量输入说没短路。
不知道大伙遇到类似故障么,聊聊呗。
暂时还没有图片,等图片来了在看看图片

网友A:
三相电在没有零线会导因每相负荷不一致而导致中性点漂移,负载小的相电压升高导致烧毁短路再把其余相跟随烧毁!!

网友B:
变频器是单相电源,负载接不同相,零线断开,其它相通过负载回路对变频器两相供电造成
三相电源的变频器与零线是不影响的

网友C:
基本全废,功率太小,模块坏

网友D: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这个功率的话修也的确不划算;

网友E:
真是花钱买教训,下次估计就谨慎了!

网友F:
这个不小心损失大了啊

网友G:
零线断了相当于2相380伏供电,基本都烧坏了啊。以后得注意啊。

网友H:
楼主能否上图看看,学习一下呢!

网友I:
零线断了,就引起变频器烧毁的原因。

网友J:
零线断了会烧变频器,这个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