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请问高手们,空载正常,带负载启动频繁过流,有时也能启动,最后发现6路驱动24v电源,带载就变为19v,导致igbt的-6v电压消失,出现过流。为什么电压会降这么多呢?

网友A:
驱动稳定的负压管子有问题,有疑问联系我的名称,就是QQ号

楼主:
7918,共6块,都坏了吗,驱动共6路电源,整流为-24v后进入7918,-18v接igbt的控制E,相对与0和-24v形成+18v和-6v两个电压,现在的情况是-24v带载后变为-19v,导致-6v变为0.5v,好像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
在-24v上加个大电容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