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8):
三菱PLC与欧姆龙温控器的RS485是怎么通讯的?然后在人机界面上怎么能够读取多个温控器的PV和SV的值?求指教?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支持Modbus的三菱PLC,然后按照手册上写的去编程,否则,你需要自行编写CRC16的校验并使用RS指令来实现Modbus通信。

然后,触摸屏读取PLC中的地址来完成PV,SV的显示,对于多个温控器,只是站号不同而已。

现实中比较实际的做法:购买支持Modbus通讯且不止一个通信口的触摸屏,例如富士。然后PLC链接在触摸屏的CN1口,温控器连载MJ口上,这样用户不需要编制程序来完成上述功能。

网友B:
先做PLC和温控表的485通讯,读出相应的值,触摸屏再对应地址就好

网友C:
PLC要加RS485通信板吧,仪表要选支持通信的。

网友D:
还是屏和温控器通讯简单些

网友E:
人机界面和PLC都要编制程序才能使用。
PLC需要编程序和欧姆龙温控器通讯,获取数据,触摸屏也需要编程序才能够和PLC一起使用。
普通的工控技术并不高深,所以这个行业一向是僧多粥少,市场不够瓜分呀。

楼主:
感谢各位,小弟已经明白啦!

网友F:
看下仪表 modbus 协议对应的数据位  建议看下modbus通讯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