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校验影响数据读取吗?

楼主(2015-12-09):
奇偶校验影响数据读取吗?具体是我计算机要求设备A为偶校验,但设备A只是支持无校验,那么计算机设置偶校验后,能通过03指令读取设备A中数据吗?
我的理解是奇偶校验只是为了检验接受到的数据是否正确,与计算机能否接受到数据没有关系,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奇偶校验不同 会无法通讯,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B:
通讯双方设置的奇偶校验不同就无法正常通讯。

网友C:
效验码就是为了检验命令和数据的合法性,从机收不到合法的命令或者数据,当然也就不会响应。

网友D:
看来是不行了!
还得换硬件了!

网友E:
通讯格式是要设置一样的

网友F(2016-12-0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上位机没有奇偶校验功能,下位机却强制要求奇偶校验,不知道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上位机没有奇偶校验功能,下位机却强制要求奇偶校验,不知道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上位机是啥?
下位机是啥?
你讲清楚啊!

网友H:
如果B设备只收不发的话可以;如果B设备要发送数据的话A设备就不能收到因为奇偶校验出错

网友H:
串行通讯时一般为一个起始位(固定0)+7个或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或者2个或者1个半的停止位(固定为1);常见有1个停止位;奇偶检验是将数据位的奇偶性作校验来判断数据的正确性的;有的设备硬件本身就可检验、有的设备是由软件来检测的;不管哪种方式只有有这个检验双方就要一致;所谓协议就是双方约定好、如果一方不遵守肯定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