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厂里有个伺服马达,最近经常出现原点位置跑掉,每次停的时间久点,就会出现伺服马达异常,但可以复归,然后需要重新设定伺服前进后退位置,有更换过伺服放大器,检查过机械结构,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现在伺服放大器一直显示E3,三菱放大器MR-J2S-200B,马达HC-SFS152B,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谢谢。

网友A: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出现了故障,请不要擅自拆卸进行维修,否者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建议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虽说价格巨黑。

网友B:
自己不熟悉的话建议官方维修为佳,虽然我也曾维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出现了故障,请不要擅自拆卸进行维修,否者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建议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虽说价格巨黑。
编码器问题?那我换个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出现了故障,请不要擅自拆卸进行维修,否者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建议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虽说价格巨黑。
编码器问题?那我换个试试看
好像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不能轻易拆卸,是有安装原始点的要求的,随意拆卸,就算能够安装回去,好像也会继续报警的。

网友C:
有多台的把另一台的同型号电机换上试,不要拆编码器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出现了故障,请不要擅自拆卸进行维修,否者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建议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虽说价格巨黑。
编码器问题?那我换个试试看
好像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不能轻易拆卸,是有安装原始点的要求的,随意拆卸,就算能够安装回去,好像也会继续报警的。
我有试过,相同型号,相同功率的伺服马达编码器是可以拆卸,更换的,很简单就四个螺丝一拆就好,换好之后一般会需要重新定义下原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出现了故障,请不要擅自拆卸进行维修,否者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建议送到官方授权的维修机构进行付费维修,虽说价格巨黑。
编码器问题?那我换个试试看
好像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不能轻易拆卸,是有安装原始点的要求的,随意拆卸,就算能够安装回去,好像也会继续报警的。
拆卸?看怎么拆啊。没叫你把编码器外壳,码片,PCB板拆了呀。只是和马达分开嘛。

网友E:
整体换编码器没那么严重

网友F:
想学习下伺服,运动控制这块,有一定plc基础,怎么入手啊,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G:
怎样编码器能拆不?,楼主讲讲结果啊

网友H:
可以拆   怎么不可以拆,只是如果动了码盘就要重新调原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拆   怎么不可以拆,只是如果动了码盘就要重新调原点了。
没说不可以拆,只是不熟悉的人,还是不好自己拆。虽说官方报价超级坑人

网友H:
每天我都不知道拆多少

网友J(2016-12-22):
回复 网友G:
可以拆,里边有一个黑点,你记住黑点跟编码器卡槽的相对位置,安装时不要弄错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