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今天工程师说有台进口设备的CRT显示器坏了,现象是一拍它就有显示,一会儿就又没了,由于此输入的图像信号是60Hz的,所以一时也找不来替代的,让偶打开看看里面是否有明显问题,汗!这个东西还真没拆过,小时候对电视机挺感兴趣,但真没拆过,反正也坏了,先拆开看一下这台运行了12年的大块头。(网速不给力,图片陆续更新)
来个正面

网友A:
内有10W~30W伏的高压,小心呀,没有维修经验和维修案例,还是不要轻易的动手了。
什么是60HZ的就不好寻找替换了?现在液晶显示器都能够进行替换的呀,比如现在我所使用的优派19英寸的液晶显示器,就是60HZ的呀,市场报价也就是500~600元RMB。

楼主:
多谢高人,刚才看了下自己显示器也是60HZ的,难道其他原因?到时问下那个工程师!

网友B:
CRT的显示器,很少见到了

网友C:
服役这么多年了,该换了~

网友D:
换台液晶的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高人,刚才看了下自己显示器也是60HZ的,难道其他原因?到时问下那个工程师!
拍打显示器就能够正常使用,应该是内部接触不良所导致的了,CRT显示器一般都是VGA视频信号传输数据线端口的形式,先使用替换的方法吧,比如在办公室寻找一台多余的VGA接口的电脑液晶显示器接上去一两天,查看效果。

网友E:
这样的宝贝有辐射的!~!

网友F:
这个是要有些年头的。

楼主:
打开后盖,灰尘好大
局部特写

网友G:
CRT的显示器发热量大,用了这么多年虚焊的情况会有的,省钱就拆开焊焊,要不随便换个新的,一样好用的。

网友H:
可以换液晶显示器了啊

网友I:
这东西维修起来,比电视机有一定难度。

网友A:
看到下面的接口,猜测应该是视频监控级别的监视器,对吧,第二个红色箭头哪里,是USB传输端口吗(类似于打印机的USB端口)?

网友J:
多数是发热虚焊, 反过来看看板子反面。有黑色圆圈的都是虚焊的。多补焊一些。尤其是功率件,电容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内行啊,这进口设备也就用了一个VGA线,当普通操作页面显示的。

楼主:
5S前后对比
这个应该是发射管
有一处发现表面铜箔腐蚀化

网友K:
这种显示器很少了,修理它的也不多了;
该现象,应当是接触不良(例如虚焊、焊盘处铜箔开裂等),只是看好不好查找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显示频率不是和显卡有关吗!

网友M:
换台液晶吧.也不需要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显示频率不是和显卡有关吗!
有请万能的度娘出场。

网友N:
这种老家伙没什么修的意义了。

网友O:
换新的吧。

网友P:
当练手,拆开洗洗焊焊,干燥下就好了

网友Q:
呵呵 多少年的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仔细看原帖,答案在最后一句

网友R:
高压包焊一焊,显像管座也焊一焊!

网友A:
CRT显示器的原理类似CRT彩电的原理,不同的只是信号处理部分。
开关电源出来,首先供电行扫描,主电压约为180V,然后是场扫描电路,这是根基,如果行扫描不正常,后面一切都是空谈,行扫描供电与高压包的关系非常密切。

网友S:
后面基本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该换了

网友T:
好古老的东西,开眼界啦

网友U:
电路板发热过了,这个不好处理了……

网友V:
运行12年了,也该退休了

网友W:
是不是接触不良,插头看看。
以前修理过一台变压器虚焊。

网友X:
这个简单,虚焊引起的几个部位,后尾板管座,场扫描IC部位,高压包虚焊的少....。你们别少看了这台显示器,EIZO以前属军工企业产品。

网友Y:
这种老古董主要是见识一下啊

网友Z:
一般是在高压包符近的一些元器件虚焊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