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关于电气版CAD

楼主(2015-12-09):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关于电气版CAD
怎么变成这种样式,线圈常开,常闭应该不是这样的表示的之前,是不是不小心改变了哪里的设置,求指教,,急,谢谢!!!,,

网友A:
没看出那不对

网友B:
常开常闭是旧国标的画法

网友C:
你那原理图符号是JJC的,平时用的应该是IEC的

网友D:
这不挺对的么?

网友E:
应改选择GB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哪里怎么改??

网友F:
这个软件看起来不错,请问lz哪可下载吗

网友G:
符号库选GB国标库应该就好了哦。

网友H:
楼主选择的图库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