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一台6SE70 3KW变频器显示运行均正常,无电压输出,无故障,6个陶瓷片3脚和5脚电源均有22V左右,测4和6路驱动电压0点几伏,其它4路5伏多

网友A:
无输出电压,还叫无故障啊,恢复出厂值,试下。

楼主:
频率给定显示都正常,无故障显示,就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B:
没有电压输出,就应该报故障了。要么是负载断线,要么是电流太小等故障码。

网友C:
驱动静态电压不正常,正常为6路静态电压-5.4V左右,楼主可以参考我发的帖子进行维修,或加我刚建的群。群号: 2477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