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寄存器怎么和用户窗口里的输入框(数值型的)连接

网友A:
程序里面是哪个地址,你触摸屏上面对应那个地址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你要区分是16位32位,是整形还是浮点,然后定义变量对应上就好。

网友C:
触摸屏都有详细的说明,仔细看一下触摸屏软件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上有一个  v寄存器  什么16位。。通道几  程序里并没有什么反应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在触摸屏里设置的v寄存器 16位无符号二进制的,在plc里写的是一个比较指令的等于指令  vd0=20  输出q0.0  但是实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对应好  我选的是v寄存器16位无符号二进制的寄存器  在plc里写的话  写的都是vd0对吗

网友D:
与下位机寄存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