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度娘、台达官网都没找到,谁能分享一个,谢谢

网友A:
台达变频没有通讯手册,只有使用说明,说明中有相关的通讯介绍。如果需要通讯控制,请参考台达PLC样例。

网友B:
每个系列的说明书上都一节关于通讯相关参数的详细说明;

网友C:
第九章就是通讯参数设定项目

网友C:
基本上台达所有的系列都是这些参数,

网友D:
一般都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中都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台达所有的系列都是这些参数,
谢谢,我找到了一份excel表,H2000、H2100、H2101~这些参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