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本来变频器模块炸了,单独把板子修好,波形正常。模块是拆机的,制动部分是坏的,把制动部分去掉了。装上模块,用调压器慢慢调压至直流130V左右,电压就不上了,返回到110V左右,再加也上不去,正常应该有200V左右,就没敢加了。模块有问题?请大师们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网友B:
拆机模块,再换一个试试,如果现象一样,就不是模块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调压器有问题。

网友D:
修还用旧的还不知道好坏的配件;

楼主(2016-01-21):
已经换了全新的模块,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