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请问各位前辈,有谁知道台达PLC之间的无线访问,一台PLC访问和接收另一台PLC的数据,该如何配置?硬件如何选择,PLC指令如何选择?求指点谢谢!

网友A:
需要两台台达PLC同时拥有RS232或者RS485通讯端口,然后可以购买市面上现成的RS232或者RS485转WIFI或者转GPRS的通讯模块回来,按照模块厂家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设置。
模块的品牌型号,可以使用度娘获得。

网友B:
1、你选用台达中型PLC,自带网口类型,用无线就是直接访问了;
2、不带网口的PLC,直接加装串口转无线,同样modbus直接访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师傅,看了台达的说明,好像只有用RS485的MOUDBUS的通讯指令,RS232的没见过呢,没有直接像三菱那种读写指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师傅,看了台达的说明,好像只有用RS485的MOUDBUS的通讯指令,RS232的没见过呢,没有直接像三菱那种读写指令呢
232、485只是硬件连接方式,通讯都支持MOU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