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通过用单片机将电脑内想要放映的图片投射出来  单片机与电脑的通信接口不限  谁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A:
其实投影仪,主要是通过光学来成像的。第一,需要有光源,第二,需要有透光的或者反光的小尺寸液晶面板,或者微镜芯片。第三,需要有光学镜片组成的镜头成像组件,比如像单反相机的光学镜头。

其实单片机也可以处理电脑主机的视频信号,但是肯定是需要32位以上的单片机芯片来进行处理的,引脚数量大概在300个引脚左右。这是成套解决方案,市面上根本就没有销售,除非自行研制或者收购投影仪制造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在说具体点  比如  自行研制需要什么样的芯片  还有如果找相应的供应商  能提供相关的供应商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