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下有件事情请教各位师傅们,请指教

楼主(2015-12-09):
蒸汽管道可以用蝶阀控制蒸汽吗?据我了解,大多数企业(我所见到过的)都是用截止阀,为什么不用蝶阀呢?
蝶阀的参数:DN100,2.5兆帕,650摄氏度,硬密封,完全满足我的需求,我的锅炉安全阀才1.4兆帕。用蝶阀可以吗?
图中,广泛应用的带手轮的那种,我说的蝶阀式蓝色那种。
请大家指教,谢谢....
图片是某宝上下载的,不同的是,我说的蝶阀是硬密封的,不是这种橡胶的,请见谅

网友A:
都是截止阀或球阀(用的少),这和蒸汽压力大,温度高有关吧

网友B:
蝶阀密封是个问题
流量调整也是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选的蝶阀式考模拟量调节开气量大小的

网友C:
对夹蝶阀 可是你原来的阀是法兰式安装啊 安装上是个问题啊

网友C:
我们用的蒸汽管道 用西门子的执行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蝶阀控制流量不好吧!
建议改善为闸阀

网友D:
碟阀密封是问题密封圈耐得了高温? 在高温下能保持它的密封性?

网友E:
选用什么阀门,得看材质与输送介质

网友F:
锅炉用阀门按要求选用,不要搞飞了哦。

网友G:
是不是蝶阀耐高温处理很麻烦 ,据我所知对于高温介质通常采用耐 高温材质,或者温度再高打浇注料解决,而且密封上恐怕也不及截止阀吧。

网友H:
关于气体的是不能用蝶阀的,可以用球阀

网友I:
估计是密封的问题

网友J:
蝶阀用在蒸汽上密封性不是很好,耐压也不是很高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用蝶阀通过开气量调节是相当不给力的,非常的不好控制的,再加上长期高温,气缸密封件是用不了多久的,而且铝的气缸受热也非常快,热膨胀变化比较大,用起来以后问题比较多,最好用上下移动的调节阀来锁定阀的开度是比较理想的,我们以前试过蝶阀,效果不行,后来改了。

网友K:
用斯派莎克的吧,这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耐用!

网友L:
嗯嗯,我们这边煤气站的蒸汽管道也是用的带执行器控制的截止阀

楼主:
关键是我联系阀门生产厂家技术人员,他们对这个使用环境、适用介质、使用温度都说没问题,关于泄露问题,她们也说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