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 LED灯不亮

楼主(2015-12-09):
各位高手,我的18w  led灯不是很亮,我想加一个12w叠加在一起,共用一个驱动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改如何改?谢谢

网友A:
现在大多都是恒流驱动的;
你12W的没有配驱动?

网友B:
直接换功率大的LED不行吗?现在LED灯又不贵

网友C:
18W嫌不亮?多大平米呀?我买了一个16W的菲利普LED,直径不大,300mm,结果安装后,屋里像个小太阳,特别的亮,大约15平米的房间。比日光灯亮多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些国产的小品牌上面的功率都乱标的,很多我拿来用专用的仪器测试了功率只有标定值的60%左右;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难怪呢。所以产品,还是要讲究品质的。糊弄用户的做法,成不了事。

网友D:
你的方案是肯定不行的!
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A:
LED基本上卖的时候都配对应的驱动盒,那么你只需要把二个盒子的输入电源并一起接上AC220V就行了;
至于你说的用一个盒子带,要看驱动的电流及驱动能力,是不一定可以的;

网友E: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F:
不行的,电源的带载能力达不到。

网友G:
我在网上买的LED灯,标称18W,可惜是浙江出品,结果我换上感觉还不如我原来的15W节能灯!!
只是耗电我没有测量,搞不好耗电只需要9W......

网友H:
我昨晚也刚刚问过深圳工作的同学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年3月份花7元买的一家国产的5W LED灯昨晚冒烟了。据同学说惠州那边做LED灯的作坊数不胜数,现在以飞利浦为代表的一线品牌价格高的不大亲民,国内三线品牌质量很难保证,以其平均寿命,宣称的节电到底有没有达到节约回来的电费抵消掉花费的成本,值得怀疑。感觉以性价比衡量,买这个还不如买淘汰掉的白炽灯。

网友I:
看了帖子,本想买几个7W的LED灯的心思没了。本来想买2个7W左右的替换原来的节能灯,差不多寿命要到了,备着。

网友J:
又不贵,换个大点的~

网友K:
貌似小品牌的LED功率都不大对啊!

网友A:
像飞利浦这样的大品牌标定的都是足额的功率;
小厂的一般都虚标的,有些还虚标的特厉害;小品牌的选购时还是选功率大点的;

网友L:
或者,可以画画电路图,根据电路参数先估计一下。

网友M:
买LED灯,尽量买那种集成驱动的,就是LED和驱动集成在一块铝基板上面的那种。寿命很长没有分体的那种电源故障大的短板,驱动电源里面最容易坏的是电容,集成的没有电容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N:
欧普的LED灯很亮啊,价格很贵啊,在网上买的8W的22元。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有些国产的小品牌上面的功率都乱标的,很多我拿来用专用的仪器测试了功率只有标定值的60%左右;

18W的功率不是LED灯的消耗功率,是LED灯的发光功率!

就等于电动机的功率不是输入电动机的功率,是电动机的轴输出功率(即转矩)。

此功率不是彼功率,不要弄错了。

网友P:
2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A:
晕;我测的是实际功率,发光的功率只能比实际功率要小,转换率不可能达到100%,驱动线路肯定也有损耗的,所以实际的发光功率会比测定值更小,而不可能比实测值大;

网友Q:
我家的房间25w的LED没有楼道的8W的led亮,两个灯都是网上买的,不是同一家买的,8W的9.8元,做活动的;25W的98元;这是什么样的对比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