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应用

楼主(2015-12-09):
各位好:
  请教一下,我现在需要使用三菱伺服电机驱动生产线的移动工位,在50米的范围内按工艺要求作
前进或后退移动。
  我使用FX3U的PLC经台达伺服驱动器驱动这个电机,然而 FX3U中DDRVI指令的脉冲数只有-999999~+999999,而移动一段距离的脉冲数大于999999。
  我想问一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一个DDRVI指令驱动完毕后,接着驱动下一个DDRVI指令。
但我感觉上这样会令D8340和D8341中记录的位置数据混乱。

请问一下各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FX3U驱动台达伺服然后使用三菱伺服电机驱动生产线,何必搞这么复杂。

网友B:
换个思路,改变电子齿轮比;

网友C:
可以用定位模块或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D:
电子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1PG模块的手册,可是好像和FX3U驱动差不多,可能是
我没看懂的原因吧。
想问一下1PG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大,想问一下除了改变电子齿轮比外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E:
手册上写DDRVI脉冲数范围是-999999~+999999,可实际写入99999999也可以。我也弄不懂为什么,事实说明了一切

网友F:
干嘛一条路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