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抗

楼主(2015-12-09):
一个变频用的输出电抗器,电流30A,压降2.2v。能计算出它的电感量吗?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噢?1楼的公式好复杂。能得到结果吗?

其实楼主的问题没那么复杂,在工程上,可以采用电感的欧姆定律来解析。

Ui = Ii * (Ri + ωL) =  Ii * (Ri + 2πL)

Ui:电感两端的压降;
Ii:电感电流;
Ri:电感直流电阻;
L:电感值。

如果忽略直流电阻(认为电感就是纯电感),公式还可简化。直接估算结果。

网友B:
简单一点,给电感线圈直接通50HZ交流电再测量压降,然后通同样直流电测量压降,交流压降减去直流压降就是阻抗(本来还需要阻抗公式计算,这里就简化算了,误差不大),再用交流电阻抗公式计算就搞定收工

网友C:
计算有点复杂。

网友D:
2楼方法,或可一试;3楼的方法,可能需先确定如何试验,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