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原来的设备485和电脑上位机进行通讯(波特率设置为9600),运行正常!
后来更换同样设备,设置波特率9600就出现通讯不稳定,后来把设备上的波特率修改为4800居然好了!
现在没整明白为什么原来的可以现在的不可以。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高手吗?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像干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为什么原来没有问题
变化的就只是换了一个仪表
其他的什么都没变化
感觉不像!

网友B:
不要纠结了,不同批次的设备硬件软件布线不同造成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干扰这东西不少说开始没有就始终没有,说不定那天你就弄个不起眼的线路都会出现很大的干扰

网友C:
还有就是东西的质量你能保证一样??
外形一样但是性能天差地别,你知道浙江货吗??

网友D:
以DP通讯为例,它的通讯速率是12M,但是许多人却做不到,甚至将其降到了几百k,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安装布线的问题。原来行,现在需要降通讯速率才行。那就找找原来的产品是怎么安装布线的?或者还原原来的设备,然后看看是否也不行了?拆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什么细节呢?

其实,通讯除了软件的编辑以外,硬件的安装布线、等电位、接地、屏蔽、供电电源参考电位的链接、终端电阻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E:
估计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大家都这么说,看来再去现场核一下干扰情况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
通讯问题比较复杂,有些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干扰源,再者不同批次的产品参数也有不同的。

网友G:
好像通讯降低波特率能有效抗干扰,也会影响实时性吧,数据刷新没那么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只是监控数据
对实时数据的刷新不太要求!
降低波特率后运行一直是稳定的!

网友H:
版主说的很对

网友I(2016-03-25):
新设备定时芯片的事,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J:
干扰这个问题挺难解决的,你不经意的一个地方都会引起,找起来很费劲

网友K(2016-08-06):
9600速率都不稳定,那是有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