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台设备,用的是OMRON的NT631触摸屏,连接的是OMRON的PLC,前段时间触屏的系统程序没有了,重新安装好系统程序以及应用程序后,却发现触屏里设定的数据无法发送到PLC的数据存储器,请指教一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通讯上没有?

楼主:
通信上了,触屏能显示开关信号的状态

网友B:
设定数据这个地址,在PLC中有没有别的程序控制到。

楼主:
就是没找到啊?怎样去查数据存储器地址在PLC里的地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找到啊?怎样去查数据存储器地址在PLC里的地址呢?
需要打开触摸屏的画面程序,查看所设定的图形里面的关联地址是多少,然后还要继续打开PLC的梯形图源程序,查找关联的地址在梯形图程序内部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地址是否在程序内部被正确的使用和提取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信上了,触屏能显示开关信号的状态
操作一下,开关能用吗?
程序是与从屏上下来的吗?
系统是配套的吗?

网友A:
很怀疑你输入的程序还是不是原来丢失之前的那套程序;

楼主:
哦,找到了,是程序不对,换过程序就对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呵呵;搞定就好;

网友E: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