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

楼主(2015-12-09):
数字量扩展模块编程请问那地址怎么找着,不会弄,请教。谢谢!

网友A:
你CPU的详细型号?
按8进制往后排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4CN的,具体怎么排啊,主机只有10个输出,现在要求再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Q1.2 就是扩展模块的第0个地址?

网友B:
开关量不够一个字节的后面保留就可以了.比如Q1.1之后就保留了,后面添加的模块直接到Q2.0

网友C:
扩展模块 Q2.0--Q2.7 Q3.0-Q3,7  =====

网友D:
不管输入输出,本体或者模块,8点为一个通道,实际不足8点也占用一个通道
就此按照递增排列

网友E:
I0.0,1.0 2.0 q0.0 1.0 2.0等等

网友F:
按8进制

网友G:
按8进制往后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