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如题;求变频器4个大电解电容中间用隔热材料包起来编号r139电阻型号。小弟初来乍到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自己默默顶下,召唤大神啊啊啊啊啊

谢谢了!

网友A:
再顶!这里大神众多,耐心等待…呵呵

网友B:
如果是并在大电容上的一般是50千欧。充电电阻一般是50-100欧姆左右。

网友C:
就是嘛,在大电容中间的电阻是不是均压用的电阻呢?那个电阻需要高阻值的电阻。另外,电阻嘛,要什么型号,搞一个同功率同阻值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D:
是啊,楼主说的是均压电阻吧。

楼主:
应该就是充电电阻吧,并联了一个继电器。

楼主:
截断看,这个电阻又不像是绕线电阻。

楼主:
绿色无任何标示,醉了!

网友C:
300R?300欧姆?如果是R139,那确实是预充电电阻。不过一般这个电阻不会超过100欧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原件确实是300r,好的板子有测过。

网友D:
acs510 37KW充电电阻我用两个30W51欧姆串联代换过。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既然如此,那就买一个300欧姆的同功率的电阻换上,不一定非要原型号的。甚至功率再大点的,阻值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