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用万用表测电机绕组阻值时,有时会遇到显示的阻值大幅度不停的一直变化,稳定不住的情况,根本无法准确测量。这种现象是因为剩磁引起的线圈感应而导致的感抗造成的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网友A:
电机就算又剩磁,只要电机不转动,也就没有感生电压,不会对你的测量产生附加影响!
只可能是你的表笔接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这么想的,但在实际中确实有时会遇到这种现象,可以确定不是表笔接触的问题。也不可能跟容抗有关吧?

网友A:
容抗的话只是初始测量才有,直流电只要你没有调换极性,电容充满电 还能有多少影响?

网友B:
数字表?接触不良或电机由于惯性在转动

网友C:
我到时觉得是表笔接触问题,你是怎么测量的,有时端子松紧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D:
换个表试一下

网友E:
1、马达转子仍然在转动,哪怕是180度摇晃几下,要严格静止不能转动或者抖动的时候才能测量。
2、马达内部的线圈自身的问题,比如匝间短路导致的漆包线损毁,线圈烧毁接地之后导致的漆包线炭化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F:
是数字表测试的吗;6楼说的说个表,不知有无不同情况。

网友G:
回复 楼主:
找个指针表试试

网友H:
应该是表的问题吧,有过同样经历,换质量好的表ok

网友I:
接触不好的话就很明显

网友J:
电机在转。

网友K:
以前也遇到过,把接线端子刮干净试试吧

网友L:
觉得测量电机绕组还是指针式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