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9):
S7 313C系类后面带了个343-1lean。
之前下载程序监控程序都好好。电脑里的管家老是提醒可以优化启动项,一天就答应清理了下,第二天死活是连不上PLC,PING IP地址也通,就是通讯不上,忘了用MPI数据线测试,当时查了半天都没查出来,后来还是别人的一句是不是你删除了什么了,才想到应该是我删除启动项造成的,然后恢复启动项也不行。然后重新安装下软件,通讯就正常了。(因为记得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不知伙道大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感觉好像不是这个s7ubtstx,这个我应该从来没禁止过

网友A:
我也挨过,某数字杀毒软件,明明使用驱动精灵已经安装好了驱动程序,电脑的音频硬件都已经正常和OK了,在卸载驱动精灵之后,某数字杀软提示我粉碎卸载之后残余的无用的文件,点击粉碎之后,就傻眼了,电脑又变成哑巴了。

奶奶的,幸亏在卸载驱动精灵的时候没有勾选删除所下载完毕的驱动安装包,只能再次找到音频驱动安装包并再次安装,才能使电脑不聋不哑。

网友B:
这类下手前要知道哪些是要用的,不知道就不要按确定。

网友C:
我前天没注意,家里的计算机360清理,结果把完美解码都卸载了,看电影的时候找不到了,这才想起来刚清理过。看来一键xx的得认真点看。

网友D:
不喜欢用电脑管家,只用的360安全卫士和杀毒

网友E:
一般是把服务禁用了  优化过得参数可以找到再逆转就好了

网友F:
我现在电脑裸奔哥,怕啥呢

网友G:
用工控软件在杀毒什么的时候要注意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