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现有一电机,是和PLC连接的,并且有外部手动控制器,在控制器上按正转按钮时,电机貌似转矩不够而不能带动链条,按反转按钮时却很好,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好,可奇怪的是,我把这个驱动器安装在其他同类型的设备上时正反转都很正常啊,起初我怀疑是电机问题,可换了也是一样啊

网友A:
你的设备机械配重不均

网友B:
可以看出一点你的设备机械有没问题,你从同样好的设备拆一个驱动到故障的设备上试不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C:
很明显是负载问题

网友D:
外部负载的原因;

网友E:
同意楼上,外部负载原因,检查一下哪里是否卡住等

网友F:
应该说是正转时的负载有问题,你把别的设备拆一台过来试之

网友G:
原来接触过一个德国的直流电机,就感觉正反转的功率不一样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可以看看机械设备是否卡住呢,驱动器换到其它设备没问题,就可以考虑是机械部分了吧。

网友I:
感觉是负载问题。

网友J:
伺服马达是交流马达,正传和反转的力矩都是一样的,除非控制器或者驱动器设置的正反转驱动参数不一样。
楼主更换了驱动器,更换了伺服马达,唯独没有去检查链条和链条带动的机械部件。

机械运转的设备,人力手工如果始终都无法推动顺利灵活的运动,即使接入电气驱动机构,也不一定能够强行推动机械运动,因为人的双手产生的力矩,有时候比电气驱动机构的启动力矩还要大得多。

网友K:
机械不检查下吗?想看看什么样的设备,方便上几张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我在伺服器面板上在手动模式上,可以正转反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数控机床的自动送料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我在伺服器面板上在手动模式上又能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怀疑过链条有可能卡住,可我在伺服器面板上在手动模式下,前进后退都没问题的,不知是不是信号受到干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链条有可能卡住,可我在伺服器面板上在手动模式下,前进后退都没问题的,不知是不是信号受到干扰
检查前进后退的位置传感器,比如前后限位开关,检查外部所有的传感器输入的状态,检查是否缺料传感器异常。
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故障,建议使用电脑和数据线连接电控箱的核心控制器,监控内部程序的运行状态和控制器输入输出状态,从而为排除故障提供依据。

网友L:
是不是负载禁止反转呢,比如单向轴承

网友M:
楼主是不是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N:
伺服是好的,电机是好的,却不能转动,那只有一种可能链条的问题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轴承有单向的吗?不会是说的棘轮吧?

网友O:
伺服电机的故障10次里面9次都是机械部分卡滞所致,如果不是机械问题,那估计可能是正转正常运行的程序部分条件欠缺导致,具体要监控程序才看的出来。

网友P:
应该是外部负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