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威伦屏维修!

楼主(2015-12-10):
客户打电话说有两台威伦屏要修!去了一看是老款510的屏,10寸屏,

楼主:
拆开一看都是开关电源故障,更换电容后,一台可启动了,还有一台是白板!因为是老款,维修配件板都不多,还好有块同款的机,主板换上还是没有显示,说明故障在液晶上,检查发现液晶的接插件6PIN 8PIN 10PIN引脚都不通,用线连好,通电试机OK!查资料发现8PIN 10PIN 无意义,6PIN是液晶的D/C端口,数据命令选择端口,悬空高电平无法发送命令!

网友A:
楼主是专业维修的?看你维修查故障都很简单,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B:
电容鼓包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我有一台TK6070 显示一层一层的怎么回事

网友D:
维修高手,很不错。

网友E:
维修驾轻就熟,经验丰富啊。赞一个。

网友F:
白屏这么回事啊,白屏还有怎么些情况会出现啊啊啊。尤其是芯片级的。

网友G:
MT510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了,你修的这台有10年了,电源部分及液晶很多会出问题;